楼主(2008-05-06):
开机除RST灯常量和电源灯量外,其它的灯都不量,请高手指点。谢谢
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开机后这样就查下PCI12V供电有没 后检测有没有短路的 最后在琐定南桥问题~~~~

网友:
谢谢版主,马上查一下,看看。

网友:
PCI插槽的A14腳與IDE插槽的第一腳都是最原始的复位訊號,請樓主順便檢查這兩個是否在高電平?然後再查CPU复位.因為南北橋與CPU供電與頻率正常後才來复位做初始化(复位)的.

网友:
南桥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另外从最基本的供电,时钟,复位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