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100无电源显示

楼主(2008-05-06):
这机器用的110V电源 误插了220V电 砰的一声 就没动静了 板上没有烧痕  保险也是好的 这能是哪里问题 如果板烧了那为什么保险没烧断啊?

网友:
一般是电路上的负温度压敏电阻烧了,再检查整流桥烧了没有。保险是电流器件,当过流时瞬间烧毁,保护后极电路,电压瞬间高不一定烧保险

网友:
这个就很难说了,只能慢慢查了。烧得的东西说不定。

网友:
查到一个烧掉的 STR-Z2757 这是什么东西? 干吗用的? 能配上吗?一般哪里有卖?多少钱?

网友:
电源模块STR-Z2757工作电压:450V。用于电压AC100伏的惠普LJ1100,LJ3100,LJ3150,LJ3200。或佳能打印机。
这种配件 开店时间长的修电视的可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