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判断)南桥是否短路

楼主(2008-05-06):
怎么测试(判断)南桥是否短路。
各大侠帮忙写出具体测试方法,关键测试点。

网友:
小弟的看法,淺學僅供參考,錯誤煩請大家指正.
1.PCI插槽上的A14腳(3.3VSB)阻值若太低.南橋故障
2.BIOS13.14.15.17腳連接南橋(VIA,SIS晶片)若阻值不一.南橋壞
3.PCI的A52.B26.B33.B44使能訊號連接南橋,阻值不一,南橋故障
4.USB直接連南橋,阻值是否短路

网友:
我把兄台的话抄在笔记本上了,回去研究,谢谢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测量南桥周围的贴片电容,如果大部分两端对地,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南桥报废

网友:
哈哈,谢谢 了,不过那位仁兄能不能把笔记本,怎么看南桥是否有问题啊的方法讲讲呢?

网友:
就是这样的 ;P ;P

网友A(2021-03-19):
我台式机主板,amd的,型号ta870。在检修的时候触碰到3个贴片电容有短路现象,其它有3.3v或1.25v供电,不知是不是桥挂了?烦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