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945扳子,用主板检测卡检测出来是FF~是什么问题电源还是主板啊?

楼主(2008-05-06):
一块945扳子,主板检测卡直接跳FF~但是点不亮~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小弟菜鸟自己的扳子~电脑点不亮~用主板检测卡检测出来是FF~请各位麻烦大大是什么问题电源还是主板啊?小弟在线等~

网友:
这个问题,太难了,问题是多方面的,你能肯定是主板吗

网友:
CPU 供电呢?测过了吗?还有你测过什么了啊?

网友:
小弟菜鸟不是很懂~自己的电脑~碰到问题来问下~一般什么问题啊?可能是电源么?

网友:
问的问题太朦胧了,这种情况没人一下子判断出来,希望你说清楚一些

网友:
倒理是跑FF,还是点不亮,这两者有区别的,请详述!

网友:
你看看是检测卡的问题还是显卡问题,如果检测卡没问题,你看看主板在运行没,如果都在运行,那你就要检查网卡了

网友:
跑FF~电脑也点不亮~风扇在转~cmos也进不去

网友:
只要不是电源问题就好办了~其他都还有保修期!~

网友:
你这个不用替换法排除,只凭诊断卡好象不太好判断吧,新手区有你要的帖子!

网友:
【跑FF~电脑也点不亮~风扇在转~cmos也进不去】FF也就是CPU没过,检查供电、复位、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