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的模糊

楼主(2008-05-06):
我是一新手  遇到 一显示器  问题是模糊  模糊特点是  调聚焦  始终只能调到两边清楚中间模糊或中间清楚两边模糊    这主要从那些地方着手修呢

网友:
置顶帖里不是有关于聚焦问题的维修专题吗?自已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动态聚焦,或者是显像管的问题 :)

网友:
提供给楼主一个参考:
是否机器已经更换过高压包?是否双聚焦?若以上两个都符合,那么把两条聚焦极的线对调再调整即可。

网友:
这是双聚焦,应该两个都要调,慢慢调就好了。

网友:
看看OSD里面的摩尔文  是否都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