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E 出现在"IBM"字样 下不去(已解决)

楼主(2008-05-06):
今客户拿来一台 IBM A22E的笔记本 客户反映 说是 开机 在出现 "IBM"字样后 下不去  进BIOS 也进不去 就是出现要进BIOS的那几个英文 下不去 等了N久也不行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死机 后按大小写键 指示灯有反映没问题 按ESC键 能看到 这台机器的信息(像内存大小,硬盘参数等) 光驱没插好或硬盘有问题 光驱重新插拔了一下 然后把硬盘拿掉 还是老样子  没办法了 只能请教修笔记本的朋友了 他们都说是BIOS有问题 要重新刷写程序 汗!~~
手头没有这个BIOS座(二列封装.像内存颗粒一样的)型号有点忘了 没办法 然后重新开机 突然发现 FAN报错 和0175报错 算了 手上没工具只能在前段时间在网上有做0175的 我就照他的样子做了一个  我就光插了个并口  手头没软区 先插了一下 开机 嘿嘿!~  居然下去了 ,我又拿掉并口的刷0175工具 又下不去了 我去借了个IBM内置软区 插进软盘 输入 那22位码 后 开机一切正常了 可是进系统后 发现老出现蓝屏 听客户说 刚刚装过系统 还没上网呢 我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 说 IBM A22的CPU电源管理 很容易OVER!会造成死机,蓝屏等~ 我拆开机器 发现 之前有人搞过 主板上的线烧断了 连的有些奇怪 !~  ADP3421的 27CS+,28CS-脚 相连  按照电路图上的 应该不相连的呀 我就这点不懂了  (那位大哥能告诉我下)

我换了一个ADP3421 还是按照之前相连的 焊了上去 开机 测试了2个小时还没出现 明天再测一天 如果明天还没问题 我再告诉大家
还好还没有刷BIOS 刷了就浪费时间拉 少走了个弯路

今天一天了 没出什么问题了 谢谢各位 希望以后大伙碰到这个问题 试试我这个方法

网友:
通病   3421  最好连3410也一起换掉

网友:
从ADP3421的资料上看那两个脚是接的过流保护电阻的.有可能可以短接在一起.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呀 谢谢 这位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