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和A6触摸板导致不开机和掉电

楼主(2008-05-06):
最近遇到两台华硕机器:
1、一台A3000电流到0.8~0.95掉电,光板测试正常。最后反复测试发现为触摸板原因。去掉或换新正常,请问各位大虾为何???
2、一台A6000不开机,电流不上,由于先前A3000的经验,直接去掉触摸板后开机正常,后清洁触摸板排线正常,只想问各位大虾原因???

网友(2009-02-15):
发现这是华硕A6、A3系列的通病,我已经遇到5台了,有些清理后过一阵子还是坏,最好换个

网友:
很好的实例。学习中。。。

网友:
應該是電容的組讓變小~導致不開機或電壓被短路吧

网友:
都是漏电原因。最好还是更换一下。

网友:
看一下触摸板是否有接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