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不存信息

楼主(2008-05-06):
手里有块顶星865 每次开机都需要按F1 调时间 好象是存不住信息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只是时间不对么?还是所有设置都保存不了?先换个电池先

网友:
首先测量纽扣电池的电压是否为3V,CMOS跳线电压是否高于2.5V,再查CMOS电路

网友:
一般是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每电了,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先看电池有3伏吗,在看32.768两脚电压分别是02V和0.4V左右,如果这个不知道,就送修吧

网友:
跑电路,电池,二极管都要查.................................................................

网友:
先看电池有3伏吗,在看32.768两脚电压分别是02V和0.4V左右

网友:
CMOS跳线帽跳没跳错,由主板上可以查到..

网友:
那如果CMOS设置能保留而时间不能保存
     电池换过还是老样!!又该什么解释!!!!!!!!!

网友:
查查电池座 :) :) :) :) :)

网友:
在路 测 电池是否达到 2.7上 。。  有的主板 电池保存电路有毛病   只要上去电池 电压就拉到 0.3  0.4左右

网友:
先测下主板电池座上的CR2032电池是否有2.7V以上的电压,如果低于这个电压值请更换一新的电池。

如果电池有3V的电压,但是还有可能不行的话,也可更换一新的电池多试几天。如果换电池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请检测CMOS电池供电电路了。

为什么我会有第2句话。因为我已经碰到2块主板有这样的情况。测电池有3V的电压,调完时间用了个2、3天后,CMOS又会提示CMOS设置出错。反复如此,最后是换了新电池才解决的问题。

很郁闷的情况,怎么测那换下来的电池,都有3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