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5-06):
出现故障时不显,电源指示灯暗,过大概1-2小时后恢复正常,请教高手
如果220v不关(也就是一直待机)都正常
[
]
求助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滤波电容是否鼓包!

网友:
明显是电源的问题,多数是电容损坏所致......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路有虚焊~ 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