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主板 D0 错误, 怎么修?

楼主(2008-05-07):
SIS主板 D0 错误, 怎么修?  现在手头已经遇到2块了。.....

插不插CPU都是D0.
刷过BIOS也没用.....
桥都不烫 ,也压过了。...应该也没有虚焊....

网友:
SIS的不大好修,一般遇到的座空焊的多。就是CPU没有过,按00。FF的修

网友:
还有就是,   有一块 SIS648A2+SIS963L 的主板 一加电 就开机, 然后过一会就自动断电了。....... 诊断卡显示 D0.

测量开机跳线上 没电压.......  主板上又没有门电路.....  请问一下....开关机针 到哪里去了。...... 附近所有的电子元件都打过阻值了,都不通,不会直接进SB了吧....

网友:
看看IDE的复位点是否有5V电压,还有供电,时钟察了没有是否正常,你没有说清楚,很难帮你解决

网友(2010-03-18):
我也是 遇到 这么 一个 头疼的板子 SIS761+SIS966L  WINFAST的,开机跑D0,刷过BIOS了,没用。其他量得的都正常,及求大家什么毛病?

网友:
先用带灯测试仪查一下灯亮的状态,最好测一下U座的A.D线

网友:
sis648的板子挑cpu,这个网上早有人发过帖子,对2.0以下的cpu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