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P4开不了机了

楼主(2008-05-07):
主板:华硕P4S333/C/WOL/PA-CAY,在使用过程中突然自动关机,启动时主板亮灯,但无任何反应,风扇也不转动,就象没开机一样。最初1-2次在电池短路清除静电后,还能重新启动,现在怎么都不行了,求助,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该如何解决???

另,这块主板能和“V星k8mm-v主板(754针、AGP) ”互换吗?(朋友有块,如果是我的坏了,能换上吗?)

谢谢!

网友:
那就按不加电的修,按流程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