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捷的主板BIOS不跑码问题

楼主(2008-05-07):
我有块鑫捷945P-L主板 ,问题是可以通电,检测卡FF,测过CPU、内存、显卡测试点都正常,包括各AD线对地阻值等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各芯片也没有发现太烫的。因想找个BIOS刷,可是这个杂牌板子没有官网,我找不到BIOS程序。这板子还会是什么问题?
哪里有这个板子BIOS程序下载?

网友:
大家帮帮忙,哪里会找得到这个板的BIOS啊

网友A:
随便找一个比较相象的板试刷一下看,有时候,也是可以用的.
以前我把双敏865刷成昴达848也照样可以用,随便刷刷看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一个比较相象的板试刷一下看,有时候,也是可以用的.
以前我把双敏865刷成昴达848也照样可以用,随便刷刷看啦.
楼上的不要随便说,刷BIOS要看I/O,时钟,桥一样才可以,不是随便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不要随便说,刷BIOS要看I/O,时钟,桥一样才可以,不是随便找的

同意LS上的。。。不要把别人糊弄了。。。要相同型号的桥,IO

网友:
我一般把一些杂牌的主板BIOS保存下来,,都注明I/O和桥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