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南北桥虚焊?你是加焊还是重做?

楼主(2008-05-07):
我想加焊又怕返修,这样很麻烦
大伙都怎么解决的?

网友:
怕返,最好吹下来重新做一下BGA,如果加焊的工夫过硬,可以不做BGA

网友:
一般的情况是:有铅的可以加焊.实在不行就重新做BGA.无铅的就一定要摘下来重新做.无铅加焊都是白搭的

网友:
铅的就一定要摘下来重新做.无铅加焊都是白搭的,是这样的吗,希望大家都出来讨论下吧,现在无铅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先加焊实在不行再返修,注意加焊之前先把焊油充分浸湿锡球部分

网友:
那里有这么多的理由那。
加焊就是省事 、正常在工厂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因为会影响芯片的寿命还有肯能会挂掉。
你最好换个好的上去就OK。 把那个坏的给专业部门回收了 留着早晚要坏.

网友:
先加焊加焊不行在更换

网友:
为了不影响信誉还是建议重做BGA,客户也满意.自己也省心.

网友:
分两种情况:
有铅的加焊一下一般就OK了。
无铅的要取下重新植株,且取时也比较难取!

网友(2009-04-17):
先加焊接,再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