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不稳定

楼主(2008-05-07):
845主板一插上20针电源可触发.短接不触发.且不过内存.也就是说突然上电就可触发.请教各位了.急!

网友:
检查你的家乡开机按钮,清CMOS设置,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换个io试一试
我都换过好多次了都成功了

网友:
我刚跑一下线路.没动过什么又可以了.

网友:
能触发是能够跑代码吗?能够全部跑完并且屏幕上有显示一切正常?

个人感觉还是跟IO或是开机电路有关系。重点查一下这边吧

网友:
检查触发线路,尤其与ATX 14#相连的元件

网友:
清一下CMOS就要以了,有些板这样子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