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侠!救救这块主板!急急!

楼主(2008-05-07):
各位大侠好!本人有一块昂达845GL主板,走C1,内存报警,我量过内存电压没有问题,时钟也正常,MOS管也没有问题,搞不定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别急!!!

供电,时钟你都测了没问题,那你测测那两条系统管理总线有没有3.3V(91,92pin),如果也没问题的话建议打打AD线阻值,顺便也看看靠北桥一边的排阻有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