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00开机滴滴叫,可以开机

楼主(2008-05-07):
请教一下,我这有个联想E200开机能点亮,但要滴滴的叫,键盘用不起,有能进入系统,但进了系统要当当的想,从喇叭里发出。感觉像跳网页的声音样,而且画面要斗动,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联想

网友:
键盘摘掉试试。。。。。。。。。。。。。。。。。。。

网友:
键盘拿掉一样的叫。接外接USB可有用,选择启动可以进系统。就是进去画面会斗动,但你把刷新界面点出来就不斗动

网友:
鼠标连键? 不太可能 我见过风扇不好滴滴的响的 不知道你的 是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
鼠标.我没有上.只是裸主板都会叫,哦对了好像不接硬盘,不会叫,但有时候不接还是要叫.有的朋友说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KBC芯片,或KBC到键盘接口之间有问题吧.

网友(2008-09-02):
应该是键盘控制芯片问题

网友:
画面会抖动?!抖成什么样,你键盘控制芯片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