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盘被GHOST还原后能用什么工具恢复原来的数据啊

楼主(2008-05-07):
请问C盘被GHOST还原后能用什么工具可以恢复GHOST前的C盘资料呢,如何恢复
资料

网友:
如果被Ghost之后发觉得是个误操作,之前还有什么重要的数据没有备份出来的话
在恢复数据之前最好不要对硬盘有任何的读写操作,因为任何的读写操作都有可能会使后面的恢复工作增加难度

网友:
被覆盖到的是无法恢复的,能恢复的也只有没有被覆盖到的吧.
用Winhex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用以上各位提的方法去试 一下

网友:
只能恢复部分吧。。。。。

网友:
恢复了么?可以用专业软件试试,pc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