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开机有故障

楼主(2008-05-07):
各位高手,我的IBM T41第一次出故障了,麻烦各位帮我诊断一下。在此先感谢给位了。我也是学电子的,但缺乏经验,维修起来很不顺手……很郁闷。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
1.有电池,接外接电源,但电源指示灯一直不亮;
2.按电源键,电源指示灯亮,但硬盘灯不亮,硬盘也没有转,但风扇一直在工作;
3.等大概5分钟,电脑自动启动!运气好的话,也可以立即启动,但这种现象出现的概率很小;

我拆过我的机器,但没有动里面的元器件。我分不清楚那些元器件的作用。如果哪位高手知道故障的大概区域,也烦请告诉我大概的位置。

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点,可能有利于判断

开机后,我右下角的时间没有同步更新了。就好像关机的那段时间停了一样,并没有在计时。

网友:
你换块硬盘试试我感觉是硬盘损坏或把硬盘拿到别的电脑试试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只能怀疑主板了

网友:
硬盘

你换块硬盘试试我感觉是硬盘损坏或把硬盘拿到别的电脑试试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只能怀疑主板了

方维 -10 骗分帖

网友:
谢谢

谢谢!我尝试一下!

另外我还想知道,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你还是到专业点的维修点去看看吧,还有就是你的时钟有问题的话应该是时钟芯片和BIOS电池的关系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因为他也管着时钟这快COMS电池跑电路应该能跑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