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I845D主板报警

楼主(2008-05-07):
双敏UI845D主板各项电压均正常,但是CUP不工作,5秒以后开始报警,BIOS刷过!  有没有高手知道,非常着急!

网友:
没人知道么???
人都哪去了????
郁闷!~!!

网友:
LZ
最好将故障代码、关键点的电压  放上来

你这样描述故障,叫人怎么帮你

网友:
代码是00   CPU电压 复位 时钟 内存供电全正常能测到的电压都正常!开机后就象救护车报警才声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LZ是不是。滴嘟滴嘟一直叫啊 。。。。。。

网友:
是的啊就是滴嘟滴嘟一直叫啊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怀疑是保护电路异常
看IO是不是83627HF-AW
如果是,换一个试试

网友:
压压CPU座、南北桥,看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高级斑竹都发话了,换I/O,就是换I/O

网友:
IO是83627HF的我也换过了现在这个板子还在我这呢桥我都压了也没有问题!CPU坐也没问题。各位高手请给点思路!

网友:
有的时候不要光看测试卡,插上CPU,内存,显卡,等会试试,看是否显示,

网友:
都插上我也试过了还是等个几秒后就开始报警!BIOS我也拆下来焊在主板上了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