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10WB-P4电源自动断电

楼主(2008-05-07):
金河田ATX-310WB-P4电源使用中自动断电,,时间不等,可能半小时或是三个小时,不过不会超过三个小时肯定要断电,现在确定为电源问题~!打开电源看,同7500B部分电路板都有点变焦的颜色~!想请问高手自动保护可能是电压还是电流保护,那个地方不好最容易引起自动断电~!

网友A:
查取样电路  后级供电整流二极管的性能,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取样电路  后级供电整流二极管的性能,滤波电容
是不是对5V,3。3V 12V整流的二极管啊~!还有接在这些电压上的滤波电容?明天我去查查看~!

网友:
1,先查所有滤波电容,是不是爆桨漏电,
2,再查12V整流二极管(直接替换,因为没有全坏,可能测不出来)

网友:
查一遍有无虚焊,芯片整流管散热片是否过热,电容有否鼓起,对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