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845GL进系统关机 自动重启

楼主(2008-05-07):
一批845GL  主板关不住机  用主板开关键能关住  但进系统关不住机   一关机 自动就重启了   系统做过了  BIOS刷过了 IO 换过了  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这故障  请公析 谢

网友:
听十三说过,开关键能关机,说明开机电路是好的。关机就重起 到CMOS里看看,遇到过810板里POWER 中有一项 by ......(记不清了)改成D.... 关掉就行,希望给你有所帮助,修好说一声。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系统,不是XP的话,可能是这个问题: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属性。选择“高级”选项卡,找到“启动和故障恢复”,点击旁边的“设置”按钮。去掉“系统失败”中的“自动重新启动”前的对勾。

网友:
刷过BIOS,也要将CMOS清空掉,应该就会好。

网友:
修好了 同志们 就是CMOS里面 POWER 里面有一项  POWER  ON BY  RING   打成 DIEANG  关掉 保存后 就OK  了 谢谢 了

网友:
长见识了,POWER ON BY RING 打开还会这样啊,我有块板子是系统能复制完,就不安装了老重起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装正版的没问题,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