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板全板没复位电压

楼主(2008-05-07):
845G板全板没复位电压.短接重启线也没有复位电压.是不是要杀I\O了?

网友:
VCORE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A:
你首先要检的是主板的供电和时钟正常吗?都正常的话,可能是74系列的那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74系列的那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如果74没问题是不是应该考虑SB?LZ为什么要杀IO呢?

网友:
IO造成主板没有复位的很少啊,跟IO的问题不大啊?

网友:
先查全板电压。怀疑是通病.内存供电或者VGA供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检的是主板的供电和时钟正常吗?都正常的话,可能是74系列的那个芯片有问题!

这个板上没有一个74的IC.我昏.

网友:
先有电压才有 复位 ` `
`
` ` 把各电压量清楚
`
` ``
` `` ` ` 试试换SB旁边的117三极管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师傅SB是什么啊?别笑话我,我刚接触主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师傅SB是什么啊?别笑话我,我刚接触主板哦。

SB(南桥).NB(北桥)....... .还有种解释就是SB(shabi 傻B)。呵呵

网友:
VCORE正常的话,压SB\NB看看,全板无RST是我的话就围着SB查了~!

网友D:
哥们你怎么把电池座子也抠掉了呢。不会原来就没有吧。
我的意思是来你这之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怎么把电池座子也抠掉了呢。不会原来就没有吧。
我的意思是来你这之前

原来有的.我去点它是想杀I\O.呵呵.看看来得慢慢查了.

网友:
LZ北桥和PCI之间有一管子,检查下此管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在杀I/O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啊!!你再好好的查下啊?先换个IO试下吧!

网友:
RST开关上有电吗???????????????????

网友:
VCORE------>时钟------->南桥工作的条件是否正常,就这些,若还不行,加焊SB,还不行,南桥坏,扔了翻了。

网友:
很大的可能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