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复位问题

楼主(2008-05-07):
南桥的复位输入正常,复位输出不正常。32.768正常。pwrgd正常。rsmrst和rtcrst都是高电平。12V、5V、3.3V都正常。我还忘记了什么没有查的?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电压 3.3vsb 1.8sb 等等 还有 时钟

网友:
最近我修的板子都是I/O问题,上面的你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更换了SIO,没有任何效果!看来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A:
复位故障常坏的有:I/O,南桥,还有CPU和北桥的复位,查了吗?
CPU和北桥的复位不成功,主板是点不亮的。
还有时钟查了吗?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故障常坏的有:I/O,南桥,还有CPU和北桥的复位,查了吗?
CPU和北桥的复位不成功,主板是点不亮的。
还有时钟查了吗?正常吗?

CPU及北桥的复位是南桥给的,南桥的复位输出没有,所以CPU及北桥的复位也就没有。
是点不亮。
32.768K时钟有。
其他时钟我将其强制使能,也都出来了。

网友:
先查一下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南桥可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