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T红绿灯交替闪烁

楼主(2008-05-07):
一台飞利浦107T21的机子,故障现象:红绿灯交替闪烁,测电源变压器次级有200V,80V,8V电压跳变,副压为-11V稳定,望各位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电容漏电的比较多,试着断开看看是哪一路出现的问题

网友:
主要看看光耦和431的取样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