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1笔记本装系统慢,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07):
今天我修了一台
笔记本
,本来是风扇不好,高一下,后来连系统都进不了了,重装系统很慢,GHOST安装复制的时候也很慢
请高手指教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没有装好

网友:
1:查下硬盘数据接口,GHOST安装复制的时候也很慢,
2:查CPU和北桥,或更换CPU和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