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一个好的东西

楼主(2008-05-07):
把 ATAPWD.EXE 拷到一张软盘上。接着,把硬盘拔出。然后,开机选择从光驱启动,进入 DOS。当然从软驱启动也可以,只是速度比较慢。此时,a: 已经不是软驱了,所以要切换成到 b:。在运行软盘上的 ATAPWD.EXE 之前,把硬盘插入电脑,这步是关键。

网友:
乱七八糟,根本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莫名其妙,肯定是把东西发错地方

网友:
没试过.很少用到这个来解密!

网友:
楼主莫名其妙的发了一个 ATAPWD.EXE 解密软件,说明得又不清不楚,怎么回事?

网友(2008-07-31):
是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

网友(2008-11-23):
是的饿不知道LZ在说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