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FS分区的DBR备份在该分区的最后一个扇区如何查找?

楼主(2008-05-07):
FAT32可以跳转到第6扇区找出DBR的备份,NTFS的DBR备份怎么才能查找?大伙指点下,这一点不明白.还有第一分区表和第二分区表是什么意思.我在网上下的WINHEX教程有点看不明白,大伙帮助一下.

网友:
都不太愿意说啊,今天倒是把U盘镜像做成了,只可惜WINHEX的按文件类型恢复用不起,不知是不是要注册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找分区表找大小,用开始加上大小就是最后一个扇区,前后查找一下,以eb 52 90开始的就是备份。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用,现在研究中。。。。。

孤帆远影 -5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找到第二个分区开始扇区!往上一个,不就是第一分区的最后一个扇区嘛!

网友:
找到了然后地址怎么算啊?

网友:
这要看分区是什么状态,如果没被破坏,可用当前扇区数+DBR中偏移28后的四个字节,就可以找到备份的DBR,当被破坏,要知道这个分区大约有多大,从后向前搜

网友:
你可以用WINHEX的查找功能,查EB5290 偏移512=0来找的。这样可能简单一些的

网友:
找到下一个分区的第一扇区!然后倒退一个扇区!就是要找分区的最后一个扇区了!

网友(2008-07-11):
"你可以用WINHEX的查找功能,查EB5290 偏移512=0来找的"我试验了 怎么不行?

网友:
是不是因为是U盘的原因?

网友:
可以用winhex搜索标志字啊。。。

网友(2008-08-28):
不太懂,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