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重启,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5-07):
三星788DF显示器 开机哒哒的响 ,随后能启动, 电源指示灯不停的闪 ,面板所有按键操作无反应,更改刷新率黑屏。 电脑重启,显示器也是黑屏需要拔掉电源重新插上就能显示。是不是模式识别的问题?为什么面板按键操作无效?还是控制CPU有问题呢?希望老师指点!

网友:
我上次碰到的一次三星显示器是因为高压包坏了,也有“叭叭”的声音,但不会过一会儿又能好的。

网友:
我修到一台HPC跟您的现象一样。换二次电源的电塎就好了

网友:
打开显示器看一下是什么地方在哒哒的响,是高压部分在轻微打火还是继电器在不停的动作.2哒哒响的时候显示器能否正常显示

网友:
哒哒响一会儿能启动
响声来之行部分
启动后就不响了但不能改刷新率 主机重启显示器黑屏没有响声
指示灯在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