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263页

楼主(2008-05-07):
哪个双运算放大器,第一脚输入是不是标错了,和其它多资料不一样.别的是标注输出脚的.还有在线和摘线后怎么测好坏.说细致一点,哪几个脚.谢谢.

网友:
没有人帮说下啊.难道不是从左上角有个凹点起是1脚,竖下算到4 再横过去5然后从下往上算到8.对不对.但一般在线和摘线怎么测好坏.

网友:
很明显的错误,有点常识都知道,也没有必要计较了

网友(2008-06-23):
我书刚买来不久,还没看到那么后面呢

网友(2008-08-20):
回复 网友A:

在263页,图A-54那个图,是LM358,它的第一脚应该是输出,二\三脚是反相输入和同相输入,但在此处一脚却标成输入了.但它的文字部分解释是对的.只是图上标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不明白,到底怎么测好坏啊?
楼上说"测阻值",是对地阻值吗?怎么测啊,还是有特定的脚测对地二极体值?
测电压,是随便找脚测,还是有特定的引脚啊?
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