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供电管烧了,换了后不过内存

楼主(2008-05-07):
接到一个翔升主板,点不亮,拿来看是内存供电管3055烧了,换了后电压2.6V,上拉电压1.26V,时钟对,对地阻值也对,北桥焊过了,还是一样不过内存,跑C5或EB,有时报警,有时不报,有时显示15,BIOS刷过了。就只I/O没有换了,型号是71805F, 我这里没有这个I/O,暂时没有办法了,请教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太大动干戈了
     主修内存供电
          注意旁边的二极管
             要不整组换掉

网友:
还是内存 左右的问题  。。  最好还是针对 3055被烧毁的     上下级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