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MRT问题

楼主(2008-05-07):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朋友,从网上下的MRT2.0D版,不是说没有功能缺陷吗,可RESET SH ,也就是重定义主头功能没有可选项,进入就不能改什么,其它是可以用.是操作不当,还是D版就是这样.

网友:
刚才又从"硬盘维修资料"版块下了一个据说是完美破解版的,可重定义主头,可刚才已经试过还是不行,和之前下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我倒是有一个可用的

我倒是有一个重定义与砍头都可以用的,明天传上来吧.兄弟耐心等一晚吧

网友:
好的,多谢朋友你的热心的帮助,,再此非常感谢..要不也可以用QQ传给我,QQ号是23881764.

网友(2008-09-02):
的,多谢朋友你的热心的帮助,,再此非常感谢..要不也可以用QQ传给我,QQ

网友:
贡献者太伟大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