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到CPU后停住。

楼主(2008-05-07):
一个升技的主板,开机到CPU后就死机了,复位键能复位,换了时钟芯片、BIOS后故障依旧,假负载测得的主供电、PG信号、复位都正常,内存供电为2.6V,上拉电阻电压为1.3V,未发现异常的地方,请高手解救。

网友:
开机到CPU后就死机是什么意思?是否跑码,跑什么码就做为关键字在论坛内搜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码到了26,表示已经通过了吧。屏幕显示CPU大小后就不动了。接下来应该是显示内存的。但内存供电、时钟都未见异常,换了几条内存都是同样的现象。

网友:
`
` ` ` `
一是卡在内存

`  二是卡在显卡

三是卡在IDE``

网友:
四/
换BIOSS试下看`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BIOS还是一样。回复 #5 李安邦 的帖子

网友:
跑26,CPU已经跑过去了,现在是内存还没跑;
这种情形通常是升级BIOS先.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有

网友:
学习学习中....... 顶顶顶顶机顶

孤帆远影 -10 恶意灌水

网友:
LZ更换CPU试试,或者换个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