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9800上面的4804资料!

楼主(2008-05-07):
陶了块9800,上面缺了一个8脚的东西,经过检查分析是4804(板子其他地方还有几个这样的东西),上网查了是一个双mos管,手头上没有 ,用了两个3055装在万能板上再连接好线,试机ok 。后来在找了很多电路板有了新发现 原来迈扩硬盘的电路板上面有几个这样的管子,只是电流只有3A,4804电流为7.5A,拆一个装上去一直使用到现在都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9800上面的4804和硬盘上面代换的管子

网友:
你能说下迈拓硬盘具体型号是那种啊,是4D040H的没有啊,第二个图有三个一样的管子啊,是中间那个还是旁边的啊

网友:
一共6个管子,都是一样的型号,我是拆开了几个再焊回去的,不同硬盘的型号管子型号也不一样,但是参数都差不多。
迈扩20-40G的硬盘很多这种管子。

网友:
FDS6961A的PDF文件。这个资料找了好久了, 原来不知道那个是型号。

FDS6961A

网友(2008-12-27):
我把SI4804的图直接传上来大家就不用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