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5-07):
修了这么久的主板,还没遇到一次换过时钟芯片而修好的主板,谁能说一下时钟芯片和他的晶振坏有什么现象,换时要注意什么,谢谢
芯片

网友:
一般吗,是发烫,还有就是CPU座的两个时钟点有没有电压[0.3---0.6]经过330电阻来判断时钟芯片坏
C1可能是时钟坏

网友:
时钟IC损坏最直观的故障就是没有时钟
,进而没有复位。

网友:
时钟芯片的那个14.几的晶振会坏不

网友:
时钟芯片坏得不多..常见时钟芯片虚焊的倒有..

网友:
现象
时钟芯片要是主板就不工作了。

网友(2010-02-06):
大修
时钟芯片坏主板就不工作,诊断卡不跑码

网友:
时钟损坏了,CPU可能无供电不。?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时钟芯片附近的电阻,看有无波形。

网友(2010-04-06):
时钟芯片坏了开不了机

网友:
时钟芯片坏,和供电没关系吧,但CPU不会工作,复位也没有,一般很少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