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全板电容后只能上C4 1.7

楼主(2008-05-07):
有一块865PE的主板,本来是上P42.8C的,因为用了很久,所以我把全板的电容都换了,换了以后上P42.8C不跑码 。我上了个C41.7的,可以点亮,使用正常。上C42.0的却也是不亮,就是说只能上C41.7了 。郁闷至极。这是我自己用的电脑,电容都是按原容量和耐压的只是牌子不同而已,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用什么思路维修?

网友:
楼主,确定电解电容吗?再换回来试试.
现在上P42.8复位灯会不会亮?

网友:
865PE,,能支持C4 1.7??头回听说,你不会是看错了吧?是845PE?

网友:
没看错,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使用C4 1。7正常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电容是虚标容量的电容?。。。。。

网友:
865的可以上C1.7` `
` ``  `
` ` ` `
你上的是P4 2.8的`
`你试试看上C2.6的`
` `
` 有些865的不支持P的CPU `

网友:
我也遇到个,不个没解决,后来在别家修好的。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个DD来回个

网友:
非常同意2楼大虾的,有点兴趣,关注中……

网友:
这个现像我曾经遇见过,有GA848的,还有杂板845PE的,最后都没解决,
我先说下我的解决方法:更新BIOS,换电源IC,加焊CPU座,(提示:845PE的是穿也的座)就是没有更换过座。还是请高手,版主指点指点吧。
还要加一点,IO我也换过。

网友:
会不会是更换电容以后供电达不到P42。8的要求只能达到1。7的U的电压要求?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过,刷下bios试下

网友:
CPU座子我修过数块,由V星845PE的主板空焊,造成只能上1.7 ,其余CPU都上不了
既然是换电容,那估计电容不达标,造成供电不足,CPU座空焊,也就是供电不足造成
CPU只认C1.7,座子的其余AD线是好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就有修过这样的一块,CPU加焊就可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