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牌子不同,造成不显示

楼主(2008-05-07):
有一块AGP的显卡,型号我已经忘了,拿来的时候是因为进系统黑屏死机,看电容全暴,所以把电容全换了,本来想都用三洋的电容,后来发现差一个,就上了个别的牌子的电容。换好后试机,不亮! 后来翻箱倒柜又找了一个三洋电容换了上去。亮了 不死机不黑屏。晕```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请高手指点下原因

网友:
可能那个电容干枯了吧 :o 要那么多字?

网友:
应该是你那个电容品质不好造成的

一般市面上的电容品质都不怎么好

网友:
显卡上对电容的要求会比较高,有人是或碰过这样的事情,不过我还没有碰过。

网友:
有这种事 学习学习 日后也得注意细节啊

网友:
电容质量参差不齐导致线路工作不稳定,影响显卡的正常使用~

网友(2008-09-28):
学习了
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一块ati的显卡时好时坏,也没见电容外观有什么异常,郁闷中。。。

网友:
真的吗?我还以为随便只要相同型号的电容就可以呢,又学到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