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3600D 时开机时电流0.02开不了机

楼主(2008-05-07):
接来就是开机不正常 压北桥能开机,
重做北桥,后连续开机 偶尔0.02开不起,压BIOS偶尔正常,把座子直接去掉 焊到板子上还是这样,
有时压南桥又能开 加焊南桥还是一样,最后加焊了下EC ,故障现象还是一样,
修的头大 不知道怎么办了?
有修过此故障的朋友吗?麻烦指点下 ?
开不了机

网友:
期盼高手指点 时过时不过内存 有时0.02电流起不来 有时电流偏大~~
[
]

网友:
NB,SB,BIOS这一路还有什么?
CPU
你按CPU正常吗?

网友:
按CPU没用的
CPU座我打过AD线都正常 也加焊过座子了

网友:
感觉按哪里都象虚焊 加焊了无果

网友:
你还是在把北桥好好做做吧,既然你在做北桥的时候就出现了现在的症状怎么还扩大范围??还有,请不要用简陋的BGA设备,不然做完后你都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可能还是虚焊,全面补焊,尤其电源IO,NB/SB内存槽等

网友:
这款机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几次,头搞大了也还是一样,没弄好,怀疑PCB有断线,不确定.楼主弄好了说一声哦,呵呵.

网友:
看到楼主这个帖,我还想到了另一款机,夏新V6,开机不复位,不复位时电压全正常,压住北桥开机一切正常,再放开也不死机,进系统怎么用也没问题,北桥做了3次,南桥做了一次,其他的芯片也都加了焊还是不行,没办法,我只有认为它是PCB有断线了.

网友:
本来加焊过之后 我觉得问题问题不一定就在北桥这里了 (连续开机10次 后面就会出现0.02这个电流开不了机) 觉得这个本子还有隐患~交给客户不太好 就决定重做了下~故障还是不变的 ~而且有时电流偏大了 今天把桥换了还是这样问题 不过没有出现电流稍大的情况了~
我一个朋友说叫我检查给KBC供电的一个块有无问题 如果不稳定也会造成~ 图都没有 满困难的
还有点怀疑BIOS 手头暂时又无编程器 变的好棘手艾 维修是个辛苦活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试试搞南桥,我的搞南桥已修复~

网友:
这故障我感觉应该好处理,因不亮的时候,你要全面检查待机电压,以及开启后段电压是否正确,看看究竟那里的信号没有送出来,造成南桥这个大电源没有启动!要查信号的,不能笼统的看问题检查,这是大忌讳

网友:
由于没有你没有说在不亮的时候,你都检查那个阶段的电压及信号,我也没发说出来具体的问题

网友:
没有图啊 很难查信号 只能去看诊断卡判断大致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