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V3000加电不亮屏,解密,不充电等系列问题研究帖!

楼主(2008-05-07):
惠普的V3000系列,它凭借着出色的外观,丰富而实用的功能,强悍的性能赢得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在国内此款机的销量比较大,近期内慢慢出保了,故障机也就多起来,不管是在外面修笔记本的,还是工厂修板的,对新的机种要重新学习技术,来快速适应!
     最近接修的板子多数是不稳定,不开机型,英特尔的相对好修多了,多数是南桥单元烧得比较多,换之就好,AMD的就不理想了,上次修好的现好多返修!之前处理南桥的少,处理北桥的,CPU座的好多出了问题,目前还没拿到AMD版的图纸,无法对应查点,从表面观察,AMD版本的由于CPU发热量过大,加之这款风扇扣得太紧,CPU背面的PCB板长期受热,都有内拱的现象,内部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重焊一下CPU座可以亮机,有时加热一下北桥OK,能用一些日子又不行了,拆下重新植球也是一样,过不了多久又返修!反正头痛!真是看运气了,也有没返修的!
   经常看到网友们什么跪求V3000解密什么的!其实换一个BIOS就可以了!没那么神秘!
   这里高手众大,希望能出来探讨一下!

网友:
不错,实践经验就是技术,LZ如果能举些实例并附上分析,加分大大地!!

网友:
兄弟我抛砖引玉!一个人的力量有有限的!
超版之前在日本呆过一些日子??

网友A:
首先给你的观察能力给予评价,确实是因为AMD的CPU温度过高而导致板子稍微变形的情况,但是我发现这个不影响V3000的正常使用..但是风扇散热问题确实存在的,而导致他的通病......首先着款机器开机是比较慢的所以在开机的时候一定要有写耐心才是..
这款机器的CPU座千万不要动,因为跟它没有任何的关系...
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的显卡,显卡和北桥是集成的,而且和CPU是一起散热,导致温度过高而虚汗问题...
但是做后会好一些日子,但会立即返修回来...那是因为焊接的温度不够而导致的,记住这是无铅的板子,所以我都是用260的温度去做,最好是摘下值球从做....

完活~~

网友:
一个客户的V3000都返修了N遍,都快把我折腾死了。有了几位大侠的讲解心里一下子信心十足了起来。
他下次再了就把它摆平。
多亏几位大侠了。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AMDCPU,显卡的问题,主要表现是CPU主工作电压不足,向大家学习哦,,有这么多的大虾,问题一定有解决方法的 :D

网友:
我的一个V3000也是加电不亮屏,INTEL的CPU,NB集成显卡,现在测量发现:1.局部供电芯片MAX8743无2.5V,1.8V输出.2.供电2.5V的低端管D,S级间阻值30欧姆,拆下测则正常,此阻值正是NB背面贴片电容的对地阻值.
请教楼主及各位高人:现在问题出在哪里?(MAX8743是换过的.)与NB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给你的观察能力给予评价,确实是因为AMD的CPU温度过高而导致板子稍微变形的情况,但是我发现这个不影响V3000的正常使用..但是风扇散热问题确实存在的,而导致他的通病......首先着款机器开机是比较慢的所以在开 ...

老大,有铅和无铅怎么分别?
不知道还好...偶都有点蒙了

望指点下,谢谢

网友:
经常看到网友们什么跪求V3000解密什么的!其实换一个BIOS就可以了!没那么神秘!
对于有些组装可能真要-------

网友:
笔记本的bga  有铅的是不是温度在240℃就可以了

网友:
V3000解密,我遇到过,因为 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密码芯片,后来通过维修站的朋友给解了。我只是把机器的错误代码发给HP维修站的朋友,他们就给算出来,把通用后门密码发给我,就给解了。至今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解的,不知道是不是跟SONY机器一样,有算号器。小弟扔出个砖头出来,希望有人接着!!

网友:
本人修过2台V3000都是英特CPU,940GML桥的,俩台故障一样都是CPU供电的330电解电容短路。换后OK。ADM的没遇见过,解密的也没见过。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帮楼主顶起!
无铅的还没搞过,大伙都用什么返修台啊 !我一般有铅的温度都到280 做的BGA质量还行!

网友(2010-04-03):
前些天接到好多v3000的机器,大多都是开机不亮。基本都是显卡虚焊,加焊还是经常返修。现在出了最新的升级显卡稳定性提高了好多的。

网友(2010-05-03):
可不是啊,我以前几乎每天都有V3000的机器,现在出来了个什么新政策,完了个把月没接到这个机器了
刚把这机器故障病情搞熟

真是气人啊

网友:
放心吧  早晚的事情 他这个政策 有几个得到实惠了?!  早晚客户还得来找你哦!

网友:
11# 通世 对,是有个软件可算,ebay网上有卖这个服务的。不过老的算号器不管用。新的软件不知道那儿有下载的?

网友:
HP机还是很好搞的都是显卡问题多点一焊就好了不过不要保太久迟早要翻修的

网友:
我这一般接修这种机都是一个月,保三个月的必须要求客户换显卡 。新版显卡确实不错

网友:
有关重新植球一说,未必好使,好多显卡是由于显卡的上部小晶片脱焊导至,这种情况,就得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2010-06-04):
我怎么觉得就像V3000所有的故障都是通病一样。。。直接就出故障现象。。不用拆机。。不用测量。。。就可以直接锁定故障元件。。。。
这就是V3000吗

网友:
恩   我们这也是保修一月  这样的返修就是高 我们一般就是把风扇该为长转

网友:
个人浅见   BGA无非就是看融点   具体规定如何温度之类的  感觉都是空谈  地区温度气候不同  设备融点也不一样     浅见 仅供参考

网友(2010-09-10):
现在修HP的机器我都保一个月 ,不敢保时间长了。 做了显卡 都是不稳定
前一个月收V2OOO DV3000收了7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