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其无任何反应,BIOS挂了

楼主(2008-05-07):
昨天在上网时突然发现了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是方正出的叫作方正畅听.

它的作用是把txt朗读出来.

我觉得不可思议就下了.

但是由于只支持方正的电脑.所以要用一个软件更改BIOS的DMI信息.

就在DMI里加入Founder PC就好了.

可以刚一打开那个可以更改BIOS的软件.并提示软件正在检测系统的BIOS时...

电脑就死住了.

等了大约半分钟没有任何反应.屏幕定格了.

所以我不得以重启.

结果最不想要的情况发生了....

电源打开后指示灯亮.但是显示器无任何反应.显示器灯显示无信号状态,即出现黄灯.

打开机箱看主板.

发现CPUFAN一直在转.

手摸南北桥都很热...(接电一会就很热,个人感觉在37度以上.)

硬盘在开电时有反应.

但是系统状态灯(硬盘状态灯不亮).

把CLCOMS跳线短接.

开机仍无任何反应.

扣下主板电池,过了几分钟再安上.

开机状况仍旧.

高手帮忙.

不然看来只能把主板送修...

现在的软件真是太强大了.

决定送修了.

技嘉的主板...也不过如此.

若不是软件而是病毒,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软件这么强大么?????
可能在图形介面下的工具直接对硬件进行操作风险很大.

大家引我为戒吧.

千万要用正版...不要用所谓的破解版.至少不要对下载对硬件进行直接操作的东西.

网上有的东西并不全是正确的.也可能对待不同类型的东西作用不同.风险在潜在的.

更不要过份相信自己的半近八两的所谓能力.

我这种情况只能送修了.

这里是查到的资料:

根据上述现象,就是主板BIOS损坏。

主板的BIOS损坏了你就惨了。主板的BIOS中存着重要的硬件数据。同时BIOS也是主板中比较脆弱的部分。一旦被破坏就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被CIH病毒破坏造成的。但是现在CIH已经绝种了。如果不是刻意下载是很难被感染的。你可以把硬盘弄下来接到别的机器上看看是否是数据全部丢失。如果数据全部丢失就中奖了。

在有DEBUG卡时你可以根据DIOS指示灯是否亮来判断。不过肯定没有就对了。当BIOS的BOOT块没有被破坏时,启动后显示器不亮但是PC至少还有“嘟嘟”的报警声;如果BOOT被破坏,这时加电后,电源和硬盘灯亮,CPU风扇转,但是不启动,此时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过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送修。

如果不想送修只有通过编程器来重写BIOS。但是肯定没有就对了。

用户此时可以插上ISA显卡,查看是否有显示(如有提示一步步做就可以了)。倘若没有开机画面,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BIOS的软盘,重新刷新BIOS,但有的主板BIOS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此时建议找服务商,用写码器将BIOS更新文件重新写入BIOS中。

网友:
高手在那里? :'( :Q

网友:
你先插诊断卡看看什么码?估计是要刷BIOS了

网友:
我用的是技嘉740G的板子,症状就像中了CIH

网友:
看你主板的厂家型号及BIOS的厂家型号.到维修店,试刷一个回来自己装上.
如果是焊接的BIOS芯片的,直接送修吧.

网友:
品牌的板子你也敢乱改,你真够牛的,一般都有写保护,不是想改就改的,只有两种方法:一、编程器重新刷写,二、热插拔法{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新手不宜操作}。

网友:
先用测试卡看下再确定故障所在。如果是BIOS的问题,根据主板上厂家型号及BIOS的厂家型号.到维修店,试刷一个回来自己装上.如果是焊接的BIOS芯片的,直接送修吧.

网友:
740G,应该在保的,去换

网友:
拿去维修部修啊,你去网上看下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