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星板子BGA是有名的难做~~

楼主(2008-05-07):
3星机器的南桥是有名的不好做,我今天做过8次才成功,其中出现过不亮,暗屏,键盘鼠标不能用,和USB不能用的问题,但是在每次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是在一定的排查后果断的去做南桥,终于成功了.....
早先的问题是U口不能用送来的....

记得三星的板子是有名的难做..

网友:
精神可嘉 不过不知道你这8次是 怎么做下来的   是 什么型号的 板子?

网友:
呵呵, 前面做过一个  显卡画屏的 SAMSUNG, 本本,,显存在GPU上面的,  用铝胶带在上面贴一层, 然后上机器一次成功.....呵呵.........

网友:
真是很佩服啊,三星的板子可以做8次.
三星板子很薄,能做到三次已经是老天帮忙了,楼主能说下用的什么BGA设备吗.

网友:
学习一下了,各位高手用的是什么BGA设备呀?

网友:
BGA rework 8次即使能用估计寿命也不长了.

网友:
三星的板子是不好做,我做过一个北桥,打死都不粘,后来没办法换板了

网友:
LZ是用机器做的,还是手工做的啊。。
成功率好像有点低啊

网友:
可以做8次BGA的板子??真是少见又少见!!!经我手的板子BGA3遍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楼主真奇材,三星真大材。楼主能透漏一下BGA的温度吗??我也来它8次,省得3次就挂了

网友:
我做过一个三星X10的显卡,一次成功,现在还用的好好的呢

网友:
能做成即是英雄,是否处理好焊点讲一下技巧

网友:
三星的BGA确实难做  我本人没有BGA的设备去 朋友那做 做了三次 才成功 郁闷死了  这三星的扳子做的太薄了

网友:
我曾经一个晚上的时间做 富士通的南桥。做了5 次才好,就风枪做的,板子太容易变形了

网友:
我用的是深圳卓茂公司产的,买了已经有1年半多了,但是他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当时花了4W呢,好在就是本钱早就找回来了

网友:
三星的扳子那个叫个薄的~~你都想不到,真拨是相当的薄

网友:
有两台东芝SS2000(奔三的超薄机型)的板,很薄,在做北桥的时候都被我搞坏了.
我用的也是深圳卓茂的BGA,我分了四个阶段,温度分别是: 165  185  220    230

请教马哥,对于薄一点的板,各阶段温度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马,邱两位,用的是什么型号,在下用的和你们同一家的产品,R550,用的温度曲线和邱的一样~~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高人啊!要是我来做!一遍就挂掉了哦!新人勿必模仿啊!

网友:
本人用的也R550 还可以希望大家能一起交流一下做BGA的经验QQ 6598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