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蓝屏为哪般?

楼主(2008-05-07):
***STOP:0*0000006B是啥意思?应该怎么修,请高手指点
蓝屏

网友:
蓝屏原因多了去了,软件原因(驱动不兼容、病毒等);硬件原因(CPU过热、硬盘坏道等等等等)。
刚入手的AMD780G就时常蓝屏,我这个是BIOS的事。
用替换法,挨个查吧

网友:
太多原因 了:内存,硬盘,显卡,主板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