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维修之[拆机篇]02

楼主(2008-05-07):
我们修本的第一步,就是拆机。拆机的好坏能一定程度上体现维修技术水平的高低。

今天以东芝M18为例。

1、先将本本的背面朝上放置,如果你的机器PC卡槽内有塑料卡板,从图一标示的(2)位置处取出。

2、取下电池

3、将硬盘固定螺丝取下,取出硬盘。

4、将固定光驱的螺丝取下,取出光驱。

5、光驱,硬盘,内存全部取出,如图5

6、取散热盖。(1)取图6所示的螺丝;(2)按箭头方向撬起。

7、卸除背面所有的螺丝。

8、取下固定屏轴的螺丝

9、取下按键板。注意图8所示的圆圈是按键板是的一个固定的塑料扣,不能用力。

10、取键盘(注意:键盘连接主板的排线)

11、图9箭头所示的两根线为无线网卡的天线。

12、快捷键与主板连接的排线,要取出一边。

13、取触摸板接口处的排线。

14、取下左边的掌托盖板。(箭头所示为掌托盖板上的卡口)

15、(1)取下无线网卡
       (2)MODEM卡右边的螺丝,为什么呢?

放大,放大!

16、取下C壳上固定的螺丝

17、现在我们就可以将C壳和屏整体取下了

18、现在就可以取主板了吗?
      是不行的,为什么呢?
      图16所示的两个圆圈,大家注意了没有!放大点看吧!

19、取主板了
(1)

(2)

(3)图21标示的6颗螺丝,要不要拆,不好意思,记不太清楚了,大家可以试试。

20、图22长箭头标示的取主板的顺序,同时注意4个小箭头的地方。

21、大功告成了 ,图23、24为主板的靓照。

以上是拆机的全过程,受时间和光线的限制,以及此次的照片为修机后拍摄及装机后又部分拆机补拍的,如有不妥之处,请谅解!欢迎大家指正。

谢谢!

网友:
benq的一款机器和这个一摸一样   拆机方法   主板和这块几乎也一样  估计就是仿造的  看着好熟悉啊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较经典 如果以后多看到这样的 。。 那么就会很少出现拆装上的 失误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多谢了.

网友:
楼主真是热心人啊!学习楼主共享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