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如此怪现象

楼主(2008-05-07):
用MHDD扫描正常无坏道,
有装幻灵还原,按F10无法删除此东东,进系统后不管你是创建文件还是删除文件重启后都还原,主板无还原功能,也没还原卡,所以我先用DM分区,怪事来了。分了重启还是原来的分区。又改用DISKGEN,删除所有分区保存,重启还是一样又回来了。PQ也试过了,也没有,最后挂另外一个好的硬盘进系统,把这个挂在上面,在WINDOWS下删除分区,重启还是一样。没办法了。低格,格了好久,以为可以了。谁料到分区又还原了。和以前一样,文件都还在里面。
哎,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好的方法解决了。望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装接上电源线,进了DOS再接上数据线,用DM低格或MHDD擦除,无效为硬盘坏!

网友:
是什么盘?

是什么牌子的盘啊?
再看具体怎样解决.

网友:
不怕病毒。。呵呵。。。。这种技术网吧可以用。。。。

网友:
有点像0道坏,我见过好几个这样的盘了

网友:
磁头不行了吧。我有一个三星盘也是这样。拿去给几家修都是说磁头问题。

网友:
不管什么还原软件
只要MHDD ER前面点点
还是出现原故障
那盘有问题

当然除了主板还原还有卡类的还原精灵外

网友:
拿到别板子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