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开机方式!!!

楼主(2008-05-07):
一个815ET主板,不能正常开机。具体地讲就是:按下电源开关,机器没任何反应,电源和CPU风扇都不转,指示灯不亮)。检修中无意发现奇特现象:取下CMOS电池(电池良好),用手握住螺丝刀金属部位并碰触电池座的正极则能开机(不需按电源开关),碰触其它部位都不能开机,开机后可顺利进入WINDOWS系统,但是,系统时钟走4或5秒停1秒,而且不能重新启动机器,也不能正常关机(显示器、电源指示灯熄灭但机器仍通电,电源风扇转动)。

网友:
换南桥.
:lol :lol

网友:
先检查一下晶振吧
        呵呵

网友:
清洗下SB看怎么样~~~~~~~~~~~~
多半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晶振的问题,期待各位老师给正解!

网友:
SB 的可能性最大 !

晶振坏的话,无论短路'开路 都不至于不用按开关就能开机吧

IO 没有给南桥触发信号,南桥自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