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的主板一块,无时钟、无复位、无法关机

楼主(2008-05-07):
梅捷的NF5,就一个桥,桥旁边有一个25M晶振(不是网卡的,网卡的还有一个),无电压,跑线路发现此晶振直接进桥(隔两个小电容),没有找到14.318,应该是桥没电或桥烧了,桥凉的很,PS-ON插口有电压,可以触发,触发后不能关机(4S后也不关),复位灯不亮,复位键上也有电压,但是短接后复位灯依然不亮,时钟灯不亮,主板上所有场管基本都量了,正常!
问:
1、桥的供电主要哪几种方式,有哪几种电压,什么地方爱坏
2、AMD的板子是不是特别难搞
注:本人新手,经我手动过的主板不下50块(换电容除外),修好过10多块,望讲解详细一点!
修好修不好我会通知大家

网友:
还有一点,是不是可以确定就是桥没有工作?

网友:
我的一块 NF520LE 的板子 跟你差不多 开机除了 CPU 显卡 的 风扇在转 其他就没反应了

网友:
先查下桥的供电~旁边的管,电感之类的~
另外考虑下桥是不是OVER了~

网友:
你指的旁边的管是不是说的场效应管和三极管类,桥旁边有两个小三极管测着没问题,但是只有一个脚有电,一个脚接地,另一个脚无电压,电感可以说是都没问题

网友A:
如果全板的电压都正常的话,晶振又没有波形………………
换晶震、谐振电容,清洗加焊桥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么考虑:桥里集成时钟芯片,靠25M的晶振提供,开机靠IO,南桥现在没电压或烧了,所以复位、时钟都没有,电源管理同时也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全板的电压都正常的话,晶振又没有波形………………
换晶震、谐振电容,清洗加焊桥

晶振换过了,谐振电容也换了,桥没弄呢,也没弄过,也不知道怎么弄安全
但是如果是时钟出问题的话,复位是不是应该是好的啊??

网友:
这种板子大多是桥的问题  坏的几率很高
BGA的几率也很底呀  大多没救

网友B:
遇到很多754单桥芯片的板子,都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很多754单桥芯片的板子,都不太好修,

AM2的,单桥的板子看着比双的简单的多,不过的确没搞好过

网友:
AMD的板子确实不太好搞,
尤其是一个桥的,毛病太多了。

网友:
看来真的没办法了,让他换新的吧!!!!

网友:
是啊.不好修.我这也有一个.诊断卡开机就显50..,,刷了BIOS 后跑00/FF 晕死...桥巨烫看来不保了PCB板都变黑了.

网友:
对新手来说,搞主板维修实在是件苦差,如果有个人在傍边指点一下还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希望这里的高手师傅不要保留哦,我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