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法开机运行

楼主(2008-05-07):
各位兄弟 又见面 拉
           本人维修一台显示器,不 接电脑时,除灯丝电压5V外(偏低),各路输出正常,但一接电脑主机后,
     电源马上保护  ,联指示灯也不亮拉,出现三无,本人想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强,但是查咯电源部分没有结果
   请各路高手,多多指教,本人万分感谢!说下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哦!嘿嘿 谢谢拉

网友:
,指示灯不亮.但电源次级有输出吗?若没有输出.可按上面的思路进行检修.断开高压部分.在行电路上接上灯泡作为假负载.看这时还保不保护.如还保护,电源负载能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