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能改用高压条供灯管的电吗?

楼主(2008-05-07):
我的液晶显示器,高压部分电路坏了,能不能改用高压条为灯管供电呢?
会不会功率不够呢?我的是15寸的,两灯管的.

网友:
肯定可以啊,可以改换双灯的高压条,一切正常

网友:
可以的,去买个高压条接个12V,GND,5V的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好的,谢谢.
不过改成高压条后,会不会亮度就不能调节了呢?

网友:
不过改成高压条后,会不会亮度就不能调节了呢?

晕   不会把AJD接上呀

网友(2008-07-08):
靠  怎么会调不到亮度  关键是会不会改了

网友:
大多高压条没有亮度调节功能

大多高压条没有亮度调节功能

网友:
信天游的名字好熟悉,是来自己液晶之家的吗

网友:
一般是可以改的。但是LG的显示器有的不好改。

网友:
用个双灯管的高压就可以了

网友:
改是可以的.就是有的液晶显示器里面不好放下太小了空间

网友(2008-08-08):
去掉保护,把ADJ接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