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ABRE系列SATA盘的安全模式?

楼主(2008-05-07):
有一个家庭为:SABRE的6V080的盘,CODE为:VA111630,CPU型号为:8000的MATOR盘,固件了问题了,要进入安全模式修复,并不知怎跳线,后面只有4针的跳线,请各位高手打点下,谢谢!1
并想问下,谁有此型号的固件,借来用下啦
安全

网友:
试试看吧,还没修过6V的盘。

网友:
不是啊,它后面的Jumper 不是这么多根的,就只有4根一排过的!!从左往右数就是 : 电源接口 SATA 接口 4针式速度跳线 ,没了!就这么多,请各位前辈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