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显卡散热片温度高是否正常?

楼主(2008-05-08):
手头上有一块不知什么公司给HP OEM的845主板,开机显示HP LOGO。集成显卡,显示画面和操作方面现在使用来看都很正常。

该主板使用起来感觉还算正常,速度也没什么慢。唯一一点就是CPU散热器的风扇插在CPU FAN口上转速变慢。可能是主板设计方面的原因,静音吧。

但是室温下(温度不高),用手触摸北桥散热片,感觉是比较热,可以说是烫的感觉,这是否正常。

网友:
大多品牌机  因特原状主板都会 这样 我的 一个DELL  一个 IBM 也是这样
但有时也会 莫名其妙的死机

网友:
加个散热片吧~~~~~~~~~~~~~~~~~~~~

网友:
可能主板上有温控芯片
`
到了高温度他会转得更快点
`
`温度底他就转得慢 ` `

网友:
主板集成显卡..北桥炀手正常..你有心的话在北桥上面加个风扇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没有什么程序软件可以测出北桥或南桥芯片的温度吧?

刚才给北桥换了个从七彩虹主板上换下来的散热片,比原先的要高和大。
但换上去后手摸上感觉温温的。总感觉不对劲,是不是没有接触好。后来涂上导热硅脂,才高了一点点,总感觉不踏实。

现在用独立的显卡,不知有没有跟这个有关不?CMOS里没有关闭集成显卡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