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大嫂大叔救救我吧!!!!!!!

楼主(2008-05-08):
我有一台长城782的显示器。今天把上面的高压包和CPU 与另一台长城显示器上的对换了一下!后又调回焊接好后发现开机不插信号线,背景变成谈蓝色,不提示"无信号“字样,正常为黑屏提示"无信号输入"接上主机后开机显示正常,显示器各按键功能正常!由于焊接过程中有几个焊点的电路脱落,不知此现象是否和这些脱落的角有关系!是哪个角没有焊或没有焊接好?请大侠指点!

网友:
是不是总线数据不对,或是型号不符。

网友:
能正常使用的话,复位一下看看,或进工程调整

网友:
搞定了原来是老化模式打开了进入工厂退出就OK了

网友:
这不是什么老化模式.而是长城显示器的一种待机LOGO的模式.就相当于你选择不同的电脑待机桌面一样.

网友:
老化模式打开了进入工厂退出就OK了.................................

网友:
与焊盘脱落有关系,仔细查找,连好每一个脚再试